北桥旁的一颗贴片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9-10-10):
北桥旁的一颗贴片电容,标号c839,没有电压,如图:

关于这块主板的帖子,前几天我已经发过贴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6233-1-1.html,今天测了一下北桥旁边的电容,就只是这颗没有电压。换掉的话,我不知道换怎样型号的电容才匹配?我其实不清楚是不是北桥坏了,才引起这块电容没电压,请业内人士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电容换就好了 你确定是电容漏电了吗 一般那电容很少坏的啊

网友:
一般那电容很少坏的啊

网友:
为什么你要认为那个电容两边要有电压呢?....................................

网友:
有的板子那电容没电压一样的运行正常啊,一块板子运行正常并不是要上面的每一个器件都正常吧,有的没电压是正常的,你拿一块同型号的板子对比一下就知道那里的电容是不是有电压的,就知道了嘛·

网友:
呵,是这样,学习学习。

网友:
那我用什么办法来判断北桥的好坏呢?能不能说说。我这块板子北桥开机并不是发烫。

网友:
这样维板就像摸彩一样,扯谈。

网友:
世界之大什么都有,谦虚点好

网友:
这个电容没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看那线有点粗应该是用于滤波的电容!!换了不行,桥挂就有可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是供电对地阻值,还有就是外观,是否发热,显卡和内存 A D线对地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维板就像摸彩一样,扯谈。
引用 网友C:
强烈同意楼上的.
我估计社会上有大量的这样的所谓维修师傅存在

说这样的话太过分了吧,准备展现怎样一种精神风貌?!这些板子,无非是人家废弃在我这里的,我闲空下来琢磨琢磨,长进一点知识,不妥吗?坐在电脑城里,是没有这么潇洒,一块板子修上几天,还要到论坛发帖请教的,对不对?按照你们的思路,就请几个刘德华、章子怡拍几部连续剧,而我们一天到晚坐在台下观看好了。表面上是正面呼吁推动主板维修事业,其实倒是像有钱人家门口的石狮子,吓吓初来乍到的人,一直到吓的以后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方才痛快,方始痛快。真是有当年官僚味道,反省一下吧,这种曾经流行的东西,是不是已经成了通往知识神殿的腐木朽土败叶.

网友:
LZ有点骂街的为到了啊!!
不过说的也是,那些所谓能发帖回复的师傅们,你们能提意见就提干吗这样说嘛?
师傅们不也都是从兴趣到爱好到精通吗?谁天生会??????
“三人行”我们这些新手现在或者说这方面不如你们就不代表别的方面比不上你们。
请这类做人还是要谦虚!!!!!!!!!!!!!!!!!!!!!!!!!!!!!!!!!!!!!!!!

网友:
支持下楼上的。何必这样说。谁不是从新手开始的?难道生下来就懂?

别人是不懂才在这请教。愿意说就说下。不愿意说没人逼你。何必在这说这些话

网友:
说得对! 自己别忘了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这样骂也很对,本来自己的维修思路就是很错误的,也是维修的大忌,不骂严重点你就不会记得住。我师傅对我就是骂的,但是我一点都没往心里去,反而特别感谢他。假如没人跟你这么说,你还以为自己是对的,这样反而害了自己,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觉得楼主还是去基础版看看,既然我不回答你的总是你就飘过了。口交总是不好滴

网友:
电容无电,应该是上级供电问题,NB不一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