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没见过的怪毛病

楼主(2009-10-10):
     一硕泰克主板sl-k890-754rl,  首次开机能正常点亮。 可是一重新启动主板代码就跑D1,也不报警,不能正常点亮。

  试了好久我发现,如果连续重启7次主板又能点亮,可正常使用。再重新启动还是D1.连这7次重启又正常。

请高手支援。 谢谢,新手求救中。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刚开始我按一下I/O 亮了,也可能是赶巧了。然后就把I/O加焊了,再试机还是老毛病。
按住北桥有一次也亮了。这让我有点确定不了。。。  各个电压测试都正常

网友:
CPU应该也有点问题吧

网友:
CPU的座子可能虚焊

网友:
桥空
试试加焊桥

网友:
谢谢各位
只有加焊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