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一块联想 C51G-M2

楼主(2009-10-10):
今天朋友送来一台联想主机,开机不显示,跑码显示50,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清空cmos无效,本人是新手,其他不太懂,还在学习。于是上论坛搜索相关代码的帖子,很多前辈都是说这种板北桥虚焊的多,由于没有bga,我就用安泰信852D吹了三分钟,结果居然被我吹好了。基地就是好啊,在这里学习了不少知识,不过俺还是菜鸟一只,还得多多学习,第一次正式发帖,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LZ看来很激动,我也吹好过几块主板,包括自己的笔记本南桥,不过我吹坏的比吹好的多的多的多,所以还是要有好的技术做基础,不能盲目吹桥

网友:
这是我第一次吹桥,吹好还挺激动的,还好没有被我吹坏,要不然就完蛋咯。。。

网友:
呵呵
鼓励一下
但是这样处理翻修率非常高,稳妥的办法还是将信片取下来,改植有铅的珠,再焊上去
不过这样凭一个风枪操作,成功率不高

网友:
植珠这个高级别的维修俺还不会呢,小菜鸟一只,可能刚好虚焊一点点,我吹一下刚刚就好了,运气问题运气问题。

网友:
楼主就这样吹一下肯定会返修的。最多应该不会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就会返修。

网友:
同意,很快就会返修!!就你这么几下我想根本就没能溶化桥下的锡珠!!!

网友:
我给客户这样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
返修了我再给吹吹哦。。嘿嘿

网友:
但是很重要一点我吹好之后在北桥上面加了一个风扇,减少北桥的发热量,这样是否就能避免返修了。

网友:
我觉得852还是有难修好的。现在很多板都是无铅的。可能只是一时能用。

网友:
做个土炉吧。上面加个风枪比这样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