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Cpu座虚焊 ■~■

楼主(2009-10-10):
一直在驶用中,为什么会一段时间之后虚焊?
难明....
cpu

网友:
CPU座是BGA封装的 由于CPU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温度高!焊锡容易假焊

网友:
人为什么会生病呢,会老呢?难明。。。

网友:
震动造成的

网友:
CPU工作时会发出热量,CPU风扇散热不好!使热量在主板散发,另外CPU散热风扇压力太大也会把主板搞变形
温度+变形=虚焊

网友:
对BGA座,虚焊基本上是由于应力不同造成的;在CPU日复一日的开机,关机过程中,伴随的是热胀冷缩,
如果CPU散热更没做好,热胀冷缩产生的应力就更大了,某些球小的珠/焊体板间间隙大/板变形/先期焊接工艺不良的珠,就会与焊体脱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BGA为什么有那么高的不良率.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我觉得应该设计者应该减少阵脚数目,考虑维修的简便性。不采用什么BGA,好哪里啊,还爱坏。应该采用更结实耐用便于维修更换的方式。(当然,现在有的厂商bga工艺做的真的不好,太容易坏了。有用几个月就坏,有用一年就坏。)intel和amd厂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怕不会采用这些意见。因为不坏或者大家都容易修好了。它怎么卖更多的cpu和芯片组。

网友:
呵呵,12楼的有道理,如果都不坏那厂家就要倒闭了

网友:
同意用BGA如果维修没有难度人人都会维修了,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果东西不坏了,我们搞维修了也没有生意了,应该谢谢intel和amd更应该谢谢nvidia,看看九系的板子还有多少换电容的,

网友:
呵呵,12楼的有道理
-------------------------------------------------
10#强人啊!!我还没出来就知道我说的有道理!!!强!很强!!!

网友:
神龟虽寿终为土灰的道理,本本在使用的时候主板的受力可能不平衡也会使BGA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