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原装机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9-10-10):
开机正常到了LOGO画面就卡住了,进BIOS等了一天也进不了,就卡在进BIOS的画面,也不是死机,COMS电路正常,BIOS芯片连带程序也在好的同样的机器上面换过也还是不行,BIOS电压。复位。时钟OK 总线OK  I/O换过也不行,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不知道各位同行修过这样的故障没有?向各位师傅求教~~~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
电路

网友:
虽然没有注意内存供电电路~~这就查下~~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是正常2.5V1.25V都在

网友:
问下杰哥~~~以般在LOGO画面挡机一般查那里?

网友:
有的板子不插硬盘也会有这种现像,,,

网友:
你搜下档LOGO的贴子,看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虽然问题还未解决,但你说的不插硬盘会引起这种故障我分析的不是这个问题,因为相同的机器正常的也不插硬盘也可以正常~~~有好几块板子都是一样LOGO画面挡机,所以应该是通病

网友:
主板的硬盘控制部分有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
有正常的内存供电?要不然试试把CMOS恢复出厂。

网友:
我修过一块类是的板,卡在内存检测那里,也进不了BIOS,想到是内存供电,就把内存供电的场管换了,问题依旧,后来就连CPU供电的场管换了,结果好了

网友:
10楼是过来灌水的???这个我连BIOS芯片都换过,怎么会没有放过电!!LS的我也很佩服你的运气!但我的不是卡在检内存画面,是卡在LOGO画面

网友:
10楼是过来灌水的???这个我连BIOS芯片都换过,怎么会没有放过电!!LS的我也很佩服你的运气!但我的不是卡在检内存画面,是卡在LOGO画面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可能。

网友:
我是说即使BIOS芯片换过了,CMOS设置还保存起的。

网友:
按照流程~~~都是先放电后在试换芯片的~~~我在拆BIOS芯片的时候电池也拿了出来~~~总之啦不是放不放电的问题

网友:
你是独立显卡的还是集成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