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50

楼主(2009-10-10):
DELL 5150的   有可以触发 因为看到屏亮了一下 马上就掉电啦   做过北桥   焊过供电芯片
   搞过I/O  BIOS 但是都不见效果    那位大师傅可以给点意见不  、、、、

网友:
好像不装完整就会掉电,你看看有没有小板没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   只有一个显卡啊     为什么呢    我只做了北桥   就不可以啦     糊涂啦 、

网友:
dell有些机器高压板有问题 也会引起屏亮下掉电, 因为高压板上有个验证芯片

网友:
在做南桥看看

新照不轩 -12 再乱回复!禁止你ID

网友:
都是一人一种方法。。还是想听听比较有用的做法。。

帮顶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  或者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