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719sq液晶显示器,屏幕发白,有图像

楼主(2009-10-10):
lg l1719sq液晶显示器,屏幕发白,有图像,按键板工作正常可以调节亮度,可是屏幕就是发白,图像淡,颜色不正常,求救啊

网友:
有通用驱动板么!代换试一下!如果还是发白 那是屏电路的问题直接修屏

网友:
顶,,,,我想也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谁有屏电路的电路图?

网友:
我换过整个主板,用这个屏,还是这个故障,看来是屏电路了,谁有电路图吗

网友:
怎么没人回我啊,老大们救命啊,我量的屏电路里有个12v的电压在屏变白时就没有了,给我个思路好吗,

网友:
查一下屏板上的脉冲芯片以及后面的贴片电容,你说的那个12V电压,向前查就是一个二极管,再向前就是脉冲芯片

网友:
屏的问题没错

网友:
我拆下后面的贴片电容后,屏开机变成白色的了,没有图像,我焊上后显示1分钟左右就变白了,没有图像了,有图像时屏的图像发白,手头没有脉冲芯片,等一下吧。

网友:
哈哈,终于修好了,原来是as09第12脚上的电容短路了,拆下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脉冲芯片??是不是屏上的大心片哦?不知道那个请教

网友:
不是那个大的,是一个比较小的有8个脚的

网友:
又吸收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又学习到了哦

网友:
哈哈,又学到了

网友:
我有一台LG 17“正屏的显示器,开机隐隐的能看到里面的字,背光是好的。以前修LG的少,请教下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屏型号为M170E7-L01 REV:C1,显示器的具体我没看到!如果谁能告诉我用通用板要刷写那个程序也行?

网友(2010-03-15):
as09是什么东西?电容式那种排容吗?一起四个八脚那种排容对吗?我的奇美屏也是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