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求助

楼主(2009-10-10):
这两天遇到两台液晶,都是开一会就出现水平波纹.请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电容鼓了!!!!

网友:
信号线不行,用原装的信号线试试

网友:
首先是滤波电容、其次是各个接线接口接触是否良好、最后是屏背板电路。 查吧 等你结果

网友:
1,,滤波电容2.。。信号线3还有就是我遇到过的一个例子,它也是这种情况,最后查出是屏背板电路上的主芯片发热所致。

网友:
显示器附近有没有电磁干扰,有的话也能造成这个现象

网友:
其中一台是HP的15寸的液晶,电源板烧的不行了,就换了一块同型号的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换板后出现不平波纹现象.

网友:
问题已经查出,新换的电源板有问题,老的板修好装上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  好思路了。。。学习了啊

网友:
我碰到一台联想的LXB-L15E也是显示几分钟后,出现水波纹。已经确认是主板故障。问题驱动板哪里会导致这种故障。

网友:
水波纹主要是电源不干净,滤波不好。查电容。

网友:
是的,主要是电源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