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02液晶显示器求救··

楼主(2009-10-10):
补上图片··
          今接到一台HP1502的显示器;;;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拆开;;量电源板上有12V  5V  电源部分正常;;驱动板上按键部分才1V 明显偏低;;查线路;;连到MCU芯片上;型号是:ST7FLCD1G9M1    把这个芯片拆掉按键就有5V电压;灯管常亮··可按键还是没有反应·· 一装上就又只有1V电压了;;请问下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指点下···   谢谢
                    如图··

网友:
你运气真好,就是你那个MCU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很多,都是爆电容和按键漏电的,还没遇到坏MCU的

网友:
去掉按键,用镊子去开机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按键全部去掉了;还是不行;;电压还是1V ,按键的供电是由MCU芯片的4脚提供的···把芯片拆掉马上有5V电压;;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确定是MCU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是AOC代工的,ST的MCU,基本可以判定是坏了,换板吧,这个MCU不好找,太老了,就算找到也需要写程序,除非有原机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通用板的话;;这样的接口可以用什么型号的通用板···这样的是属于什么接口啊??   LVDS接口的就知道用什么通用板;这老型号的不知道怎么点屏了··?

网友:
把按键的电容取了,有的是按键边的电容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试了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