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c la960开机白屏,屏电路板管给烧坏了

楼主(2009-10-10):
hpc la960开机白屏测试灯管正常,驱动板3.3V正常。驱动板到屏线的5V有。屏电路板的3.3V没有有一个管子给烧坏了看不清了,谁能帮忙看看。用的是HSD190ME13的屏。
求助

网友:
烧毁的管子的电路板编号为:D105 测量稳压管1117没有电压

网友:
查1117前面有没有电,或把1117取下来测一下有没有电

网友:
图怎么这么不清楚啊

网友:
5V进屏后有个F1保险电阻,看下是否烧坏了。一般烧坏的话都是电流过大才烧的,可以屏线路板上有短路现象。你用欧姆档对地测一下阻值。如果很小,就说明有短路了。用电流法或断路法查吧

网友:
F1保险电阻没有烧坏,1117没有电,屏线有5V电压。D105烧了看不清型号了。谁知道告诉一下

网友:
D是个二级管

网友:
估计是哪里断开线路了···

网友(2010-04-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样的故障,一样烧毁的地方,没解决,又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主芯片有么有问题哦

网友:
图片看不清,请上传一张清楚一点的

网友:
要把管子上的印字写出来,有对应的管子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