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19的液晶

楼主(2009-10-10):
我有一台联想19的液晶。屏型号:PV190WLCM,屏上电杆处有一个8脚芯片烧了,不知是什么型号。请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
位置你知道吗  截个图看看啊  还给你说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烧的一般都是 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求助联想19的液晶

网友:
你把液晶屏的型号报上,来有利于大家帮你查找集成电路型号。

网友:
不好找哟..

网友:
把型号··和外观都发上来吗·呵呵·

网友:
没那么麻烦
如果你的屏供电是5V的话  那个元件实质上是一个5V降到3.3V的降压元件

你可以找个1117-3.3之类的元件试一下
有人跟我说过  并且成功了

网友:
型号是fsp-138  功能 没查到

网友:
屏型号:PV190WLCM

网友:
这个我也找不到,还真的不好找~~

网友:
这个是脉冲发生IC,提供屏工作时需要的各种电压。找个破屏,在相同位置,脚数一样,脚位一样的就可以通用,这种芯片虽然资料不好找,但是通用性还是比较强的。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1790EUA 升压芯片啊?

网友:
不好找,只有找一个同样的屏,看一下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找一个同样的看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