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灯高压条可不可以带起19宽屏的灯管?

楼主(2009-10-10):
双灯高压条可不可以带起19宽屏的灯管?
能用多久?

网友:
你说的那种是不是四小口的高压条啊。要是那种多可以带起的。我一般多是用那种来改高压供电的。

网友:
可以带的,只不过屏幕会暗一点儿。如果你原来的屏灯管是串联的话,就带不动了,要改线。

网友:
多谢楼上的,原来是四灯小口的,现在我想用两灯小口代用,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能接一组灯管,上下各一个是不行的.只能接上或接下两组灯管

网友:
好象有那种4灯小口改2灯大口的线哦     我见到过哦...

网友:
到底能不能行啊,楼主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
双灯高压条可以带起19宽屏的灯管,我经常用,省钱

网友: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