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PLD不复位问题

楼主(2009-10-10):
昂达915PLD,主板不复位。跑FF。
CPU核心电压:0V
北桥:0.70V
南桥:0.7V
内存供电:2.6V

南桥供电:由一个WINBOND的M83控制两个小MOS管

北桥供电:直接由南桥供电通过一个三极管D1703输入

清除CMOS后,复位可以出来,CPU的电压变成1.1V,但是南北桥供电还是0.78V

我判断M83坏。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查那个管的输入脚有无电压。有的话直接换掉那管子,没的话查线路

网友:
呵呵,北区供电是俩管子还有一个管理芯片控制的嘛?是的话你看CPU有电嘛?CPU有电的话你把北区的那两个管子全拆了,在CPU附件找个CPU的供电直接给北桥拉个1.2V-1.8V之间的线试试吧!如果不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