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GF4 显卡 现WINDOS画面时死机

楼主(2009-10-10):
一张GF4  显卡   现WINDOS画面时死机
GPU电压3V左右显存电压3V左右   晶振换过      BIOS  刷过    没看见有   缺件       用测试显存的软件测试的完显存没问题
求维修思路       谢谢   不知道也说说  显存是三星的

网友:
先把供电修复了,显存故障很有可能

网友:
谢谢    再 问下   显存供电是多少       没问题的   GF4   显存也是  3V   左右    的哇

网友:
FBVDD为3.3v  核心应该为1.85V--2.2V

网友:
哎  听版主的换了个场管    能进系统了    就是   现桌面死机
显存供电   就是有点高    低于2.9V   能行

网友:
这个显卡还值得修吗?

显卡修好了 -6 维修没有值得与不值得的区别 不相干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