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 HL2220W奇怪故障

楼主(2009-10-10):
七喜 HL2220W奇怪故障
初始故障:有电无图像,灯管一亮即灭。用单灯高压板分别测各灯管都能正常点亮。初步判断为高压板问题

。此显示器为6灯管,每头都是一大一小的灯管接口。淘了一块6灯的高压板,装上后,通电,灯管不断地

一亮一灭,无图像显示。但经不断测试,发现一个问题:即用单灯高压板点亮任一根灯管后,再换此新高压

板即可正常点亮显示器,使用也正常。但一旦断电后,停歇冷机一段时间后,再开机又是这种情况。用其他

信号板和电源适配器替换后,故障依旧。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很典型的某些灯管老化,启动电流偏大,需单灯高压板热机才正常工作,造成6根灯管功率不一致,6灯高压板负载平衡电路保护了。如何改6灯高压板负载平衡电路?请高手支招。我一般都是用死办法,装6个单灯高压板一起用。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但装6个单灯的不太容易放得下呀。
换灯管应该是最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