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C1100不加电

楼主(2009-10-10):
一HP TC1100,待机电流0.01,有3.3V没有5V,有1.5V,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南桥正常,不知道此机器待机时有几组电压,开机管理芯片是哪个
芯片

网友:
开机管理芯片是在超级IO的吧。

网友:
这笔记本一接DC 3M和5M就有了,如没5M电压,查生成5M的上下管和IC(max1632?)

网友:
5V 周边及供电场管应该是好的,因为不上南桥的时候,3.3V和5V都有,1.5V和2.5V都出来了,但是装上南桥就只有3.3和1.5了,南桥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CPU供电芯片用的是LT474 3734,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有人有吗?

网友:
像这种没有5V的,首先要确定5V和由5V生的后面电压,如RUN,SUS电压不能短路,否则会拉低5V—ALW电压的。如查都没有短路。可找到3V与5V的管理电源蕊片,查一下那个打开5V的使能电压有没有?一般是3.3V的,还没有,就查EC和BIOS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