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中的3M代表什么

楼主(2009-10-10):
经常在贴子出现,量3M的对阻值。
这个3M代表什么

网友:
3V main voltage
主3伏电压,和主5伏电压一起是由DC16伏或19伏通过max1631EAI或max1632EAI驱动上下场管生成,是笔记本最主要的2组电压。

网友:
这个就是笔记本的待机电压,在没有触发前就产生的,主要供南桥,超级I/O,

网友:
3V静态电压,一般情况下插电未触发就会产生,部分国产机型触发后产生

网友:
哦。。原来是3V或5V的待机电压。

网友:
待機的3V
在IBM的圖只裡都以M代替V

网友:
谁说的? M代表V?胡扯!颠倒黑白!(意淫“白如墨”)以讹传讹!M就是main(主要)的意思,在IBM的图纸里还有VCC3B VCC5B VCC3A VCC3P VCC5A VCC5P等电压,都是由VCC3M VCC5M这两个主要的电压生成的。以图为证:

网友:
3.3V待机电压。。。

网友:
就是系统芯片驱动场管产生3.3的供电

网友:
待机电压...3M...5M....没有....一般都会狠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