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加密码了怎么破解

楼主(2009-10-10):
有高手知道硬盘加密码了  怎么破解  密码忘记了    资料可以不要的

诺天工作室 -2 重复发帖

网友:
是啥型号的笔记本?硬盘密码存在笔记本主板的24rf8芯片或93c46芯片里,用工具导出来数据,再用cmospwd.exe这软件破解出密码来。

网友:
用PCI3K就可以搞定

网友:
笔记本不在了  想把硬盘当做移动硬盘用    PC 3000网上有 破解的 吗

网友A:
这个倒没有听说过,不过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个实验
一般硬盘密码是在硬盘的模块里,
MT好像是31#,ST是放在VD磁道的某个位置

网友:
是啥型号的笔记本?硬盘密码存在笔记本主板的24rf8芯片或93c46芯片里,用工具导出来数据,再用cmospwd.exe这软件破解出密码来。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没有听说过,不过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个实验
一般硬盘密码是在硬盘的模块里,
MT好像是31#,ST是放在VD磁道的某个位置

涨见识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