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四口高压怎么改2口

楼主(2009-10-10):
我是初学者
想问下 问下 :四口高压怎么改2口
处于学习目的 希望各位高手帮帮新手
还有个问题
这有台显示器
输出一组是 37V 一组 5V
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会有输出时37V的呢
显示器

网友:
坚决顶上,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希望高手能指点下,接个电容能行吗?

网友:
37太高了点,没见过
你用通用高压板吧,基本四灯的你上两 灯都能亮,不用改

网友:
插一组 就可以了

网友:
37V,我遇见多输出这么高的
是什么机器型号多少? 24V的有哦。

网友:
清华同方的 具体型号没看
现在我吧以前废弃修不好的电源板换上了 然后改了高压 可以了
今天看了下 感觉那个电压时有问题的 检测了返回电路 没什么问题 就算了 直接用以前废板子的电源板了
我想把通用的四口高压改成2口的 谁知道 谢谢了 感激不尽

网友:
4#四灯高压板只插一组 是不行了。因为四个高压输出点不行横,导致只能开机亮一下就载止输出了。四灯高压板比两灯贵,没必要拿四灯的来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是试机的话,可在灯管高压输出处接2000欧的电阻,可以测试灯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办 以前有个帖子是吧一组2个接口其中一个短路 不过我试过没过几十秒就把高压板挂了
再也不敢这样改了 不过也有人说不短路接一个高压电容也行 反正俺是不敢乱接了 老老实实 换两灯的的高压板吧

网友:
要不加一个2灯的高压条在上面就OK

网友:
一边插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不太理解 不过我是见过两口的用锡线短接一个口,另外一个口还是正常用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