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2J外放声音没问题,耳机有杂音

楼主(2009-10-10):
如题,前几天朋友拿来一个F2J的本子,外放声音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用耳机的话,声音就会变成杂音,现在功放芯片(G1420)声卡芯片(瑞丽ALC660)音频接口已经全换成新的了,线路里的电容什么的也没有问题,而且为了排除问题,基本上滤波用的电容已经全部更换,问题仍然存在。小弟已经完全没有了思路,那位高手,大哥遇上过这样的问题,请赐教小弟一下!!(此本已经修了将近一个星期了)谢谢了!!!

网友:
你重装下系统用纯净版的装完试下声音!我遇过千千静听引起功放没声音耳机很小有杂音,跟你一样换的差不多

网友:
没有硬盘的!因为此机是军队用的
硬盘是要保密的!这台机器的BIOS里有一段开机音乐
小弟一直在用这段音乐来判断好坏呢

网友:
唉,找个硬盘弄进去,先做个系统,然后再说其他的,现在最基本的东西你都没做,怎么找故障啊

网友:
哦!!先谢谢你!!我去试试看!!

网友:
修好了吗,拿来分享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
小弟实在没有办法了
这这边请教了几个公认的高手
仍没有解决问题
退机了

网友:
杂音的,比较麻烦啊
信号部分,电源部分,出现杂波,都会干扰声音输出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杂音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