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X

楼主(2009-10-10):
一块K8V-X的主板,先是诊断卡没复位,但是3.3V 5V供电正常,复位针有2.5V电压,拆下CPU后诊断卡有复位,上假负载CPU供电1.55V,复位有跳变,系统总线电压高达3.3V?请问高手们这个正常吗?还有就是假负载上的时钟输入没有电压(我只会用有没电压来判断)北桥散热片发烫,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还有就是CPU供电正常,上了一个好的CPU不跑码,然后就把CPU换到正常的板上试,CPU不跑码了!挂了!这样我又败了30块了!请问大侠们是咋回事呢?

网友:
楼主说的系统总线电压指的是哪里的电压?
把CPU放上去后首先要摸一下有没有温度,有温度就要上风扇,INTEL的板应该都会自动保护的,但是有的故障板就不会,上次在一块技喜的板子上我就烧了一个CPU。

拿掉CPU量一下北桥上面的小电容,如果处于导通状态的话,北桥挂。

网友:
你上负载的时候看下U座旁有 黑色电感是不是有2。5V电压 如果变高的话就会烧U

网友:
我一开始就是用假负载量的一下供电和时钟之类的东东,至于座旁边的黑色电感是离座子比较远,是竖起来的,是12V供电电感,然后我就上U,手莫着U就开始点亮主板,开始有一点温度我就马上断电,上散热器,主板是不跑码,测试卡复位灯不亮(没复位吧)断电查3.3 5V正常后又上U,还是不跑,就把主板仍到一边,然后刚好有一块好的板装上刚才的U,就发现不跑了!靠!再换另外的就跑起来,断定U挂了!难道754的板这么恐怖,一下子就烧U的吗?还有就是请教一下高手们修K8的主板不上U前要测试那个点正常后才不会烧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