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我张图可行吗

楼主(2009-10-10):
我想用一个80C52控制去几排并联的LED(5MM白发红),不知道行不行,那个电阻应该用多大的和多少W的

网友:
每个LED 用去5-10mA电流 ,100个LED, 100*5MA=500MA ,你取2A的管子。

简单的估算:
U=I*R
5V=500MA*R-U(LED)
U(LED)=0.8-1.2V(具体的自己看下LED的规格书)

80C52 直接控制MOS管的G电压可能不够,用达林顿管吧。
先取一个LED,用上面的公式估算的电阻串入,然后用表实际测量LED电流和其上的电压,然后在精确计算电阻值。

网友:
LED直接并联  , 没有均压恐怕不行吧 .

网友:
老大说的“U(LED)=0.8-1.2V(具体的自己看下LED的规格书)”
我不是很明白,下面是商家给的资料,请问参考电压:3.2——3.45V是你说的U(LED)吗

5MM超高亮白发红发光二极管
属性:
引脚长度:>20mm
直径:5mm
参考电压:3.2——3.45V
参考电流:5mA——20mA

网友:
4楼的建议是正确的。在实际应用中那个电阻应该串联在每一个LED上。

网友:
参考电压:3.2——3.45V
参考电流:5mA——20mA
----------------------------------
是的。 你这个LED的压降U(LED)=3.2—3.45V之间。

网友:
150欧,1/4w应该可以了.

网友(2010-04-10):
分别在每排上接电阻才行,不然亮度不一致

网友:
yzz163的计算方法很“科学”,不过在实际应用中,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在2mA左右就可以达到正常亮度了,如果真的按LED的规格书写的5~10mA的话,LED灯很快就完蛋了,而且亮度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大于5mA的话更是这样。当然也是为了省电。红灯实际的参考电压为1.8V~2.2V。我见过的只有蓝灯才要3V电压。

注意:100个LED灯同时工作最好每个LED灯上独立串联一个1~2K的电阻,功率几本上没有要求,我试过用0603封装的贴片电阻都是没有问题的。功率为16分之1瓦。

网友:
我如果用5V的话,串1K电阻,电流大约为3mA左右。亮度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
你最好在每个管上都串接电阻,
而且电流在500MA左右的可以直接用8550就行了,
没必要找专门的驱动

网友:
如果不考虑省电的情况下,一般是用串1K的电阻比较多。当然也因为1K的电阻容易找得到。

网友(2010-05-12):
不想算太多,加太多电阻的话  直接整个恒流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光管的点亮电压是要3点多的,而且电流也比较大,超高亮的更大,从设计思路猜测是做一个可以控制的灯之类的,一般用达林顿管驱动比较合适,TIP之类的就可以,并联要均流的,管子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嘛,但是如果用串联,那就好一些,只要控制电流就可以调节亮度,我想做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