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未过保笔记本,维修笔记

楼主(2009-10-10):
神州什么型号的未记,客户送来时的现象为:开机黑屏,外接显示器花屏。送维修站过,经查,说是人为故障,不给保修(机器内进蟑螂了)。故送我处来修。同行分析故障点应该在显卡上(基本上都会这么想)。本人拆机后,发现屏线插头和接口处只有一半插上,重新插好后,一切正常。但是拷机是发现,一会机器就自动关机。重新拆机,发现风扇不转,测风扇供电电路,发现一三极管损坏。没找到合适的代换原件,客户还急,只能飞线,先排除风扇故障了,如果故障依然,那就考虑做显卡了。还好,风扇转后,拷机4小时没问题,故障解决。

总结:故障应从小到大,从易后难,逐步排查,比如:先查内存、硬盘、系统的问题,然后再考虑主板的问题等等。。。以免把小故障修成大问题,把本子砸在手里的滋味不好过啊。

网友:
屏线松了也是人为故障 估计是维修站想让他加钱维修 看来不光我们黑 人家维修站更黑呀

网友:
大哥,学习了!
小毛病找维修站会被坑死!换板什么的大毛病就找维修站吧!

网友:
去了也不一定给修啊

网友:
可能是送维修站人家没有给插上去吧,呵呵

网友:
是的 应该是维修站没插好的  但有蟑螂怎么算是人为的呢

网友:
你没把本本放好进了虫子,算人为。呵,就像本本没放好,进水了,也是人为。

网友:
有个疑问:屏线插不好会影响到外接显示花屏吗?

网友:
见意用户维修本子还在送我们这来吧

网友:
维修站还是很有保障的, ,

网友:
屏线没插好也会引起外接显示花屏的吗?

网友:
屏线没插好不会引起外接显示花屏的
神州的本本桥下的点很容易掉,是不?

网友:
只要外观没什么问题,厂家还是保的。

网友:
有蟑螂也算人为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花屏,也怀疑是显卡,不过客户目前还未返修,正等着看呢,呵呵

网友:
目前快一个月了,掐时间算着呢

网友(2009-11-11):
好的很,此本子开来是用住了,一个半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