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显卡虚焊问题

楼主(2009-10-10):
手里一台42,经常死机,屏拉丝死机,重启黑屏。用手按压触摸板后可开机,怀疑是显卡虚焊。经热风枪加焊,现象有所好转。但好景不常,一个月后,拉丝死机现象有来了。
问下各位大侠们,继续加焊会不会使锡球粘连,导致需要重新植球捏

网友:
重新植珠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
风枪加焊发热不均匀。最好双面加热

网友:
重新植吧,做了不会返的

网友:
重做一下吧,别偷懒.

网友:
用风枪做那是相当要技术的。

网友:
从直下锡球把  直完也许不会在返修

网友:
确实是吧,做维修这东西不要太懒吧,楼主再植植做上去.实在不行再打点红胶上去给显卡边上,这样可能会好些

网友:
手里没有植球钢网,笔记本板子也没有全部拆下来,直接拆掉键盘跟掌托加焊的,现在上面满满的黄香,嘿嘿

网友:
都没有拆完就加焊了啊?你真牛,不怕把塑料给烘扁了?呵呵

网友:
这样也敢加焊啊  真牛啊

网友:
重来都是直接加焊的,返修率为0

网友:
强烈建议重新植球

网友:
13楼用的什么机器呀,返修率为0?

网友:
搬个板凳看热闹~~~

网友:
你换一个新的显卡做上去呀

网友:
不拆主板就做加热,楼主很厉害。。。都用黄香呢?

网友:
13楼的说说看你是怎么加焊,返修为0啊

网友:
他用的是普通的风枪加热的.温度不够的,当然返修了

网友:
13楼的返修为0,怎么做到的呀

网友:
强人,不用拆下来就能吹,我以前吹的时候把键盘接口吹坏了

网友:
我的显卡加焊后温度特别的高。。。用不了多久就会死机。。是不是也要重新直球哦

网友:
楼主真想得出啊~还用松香?晕倒~无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都真牛我也想来看下

网友:
重新直球吧  不然即使能用也用不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