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四折修ASROCK P4I45GV

楼主(2009-10-10):
板是一同行送来,一开始是档D3  14(我用的四位卡),大概查了下直觉告诉是南桥坏,同行说那就修好另一张科脑吧,15分钟后科脑OK,这板子就25卖我了。。。

进入正题:
放了几天后,突然有空,拿来出“研究”,刷BIOS ,换IO都不行,刚好有时间,好久没打阻值玩了,心血来潮,两边排阻一脚一脚的打,发现RN26的第8PIN阻值大了400多欧,上电测电压也是没电压,其它RN都有1.25V的上拉电压,于是我把它与7PIN短接,测试还是档D3 14,还原7、8PIN的短接.这下郁闷了,再换时钟IC,结果相信各位看官都猜到结果了,结果就是无果。。。当然,COM口IC一早就拆了,这时刚好下班,于是乎又扔那了
三天后,无意中又翻了出来,直接拆了个废板的DB,手工植珠花了13分钟,做上去前后20分钟,冷却,上电,跑E1,插内存一路狂奔到75,关机,上硬盘,键盘,新问题又来了挡C7,而且长点PS-ON无法关机,只得关掉我给ATX的改装的开关,再开系统了,以为没事,在测试所有接口的,发现没找到声卡,测量之下发现声卡芯片坏了,因为没有同型号,拆来扔了。再测还是第一次开机正常,不管是重启还是点复位都档C7,刚好这时接台本本,所以又扔一边了。。。直到今天下午出板子的时候,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片板子,于是等客户走后又拿起来玩。请教心在飞翔、月饼。。。他们的意思都在键盘控制器,建议检查键盘的供电、时钟、数据刚好月饼兄今天修到一片C7是IO的时钟不正常,我量了我的板子正常的。思来想去,只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缭绕(为什么第一次开机都正常,重启或复位就档C7了呢),想着想着直觉告诉我会不会是时钟频率偏移了呢,刚好那个时钟IC又是给我换过的(我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把拆下来的芯片放在850风枪上,一段时间会清理一次)顺手拿起原时钟IC换上去,测试几次都不档C7了。。。改天在订个声卡芯片装上,这片板子才算维修结束

     大家不要笑我还修这么老的板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

网友:
好好跟波哥学习学习,闲的时候把平时有问题的东西拿出来倒腾倒腾是件很惬意的事情

网友:
我有一块和这一样的板子,这板子最郁闷的是那个“AGP”插槽是假的,是什么AGI,带宽严重不足,连R9550都不支持,纯粹一垃圾。。。

网友:
有点像长篇小说了。。。

网友:
不要怪板子,845GV,压根就不支持,芯片组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波哥   学习了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修板子 不是一天两天地事 哦!

要一步一步 慢 慢来!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请教版版,你们换时钟IC是全新的还是拆板的?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主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换时钟IC?我没示波器。

网友:
拆板的。。。我是全凭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