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BGA买不起所以来一起探讨下BGA的制作材料,还有需要的东西,想自己做个。

楼主(2009-10-10):
各位高手请多指教!本人想弄个BGA,但是买不起品牌的,所以想自己做个,但我就见过一个BGA是用灯管做的那种,听说还有远红外陶瓷砖的。高手能不能给个详单啊?还有制作方式!或者大家都来探讨下需要什么。

网友:
自己做想法是不错,但在实际使用中有很多问题要考虑到,比如上加热架的操纵性,BGA焊接时的PCB板固定支架,成本均在1600以上.要有比较长的焊接操作经验.多练.多试.成功率在于熟练程度。
专业的BGA机就比较容易上手.成功率高.操纵自如。

网友:
自制的BGA对人要求高。操作起来复杂。量多的话买成品更合算。自制会遇到很多问题要解决。还要自己摸索使用方法。我做的那个上下红外的前后近一年才算大功告成。成功率不比五六千的成品机低

网友:
买一台吧
不要步我的后尘。。。。

网友:
自己造最难的是温度的控制,不好掌握,需要经验的

网友:
我的DIY即将出炉,警请关注,呵呵

网友:
其实自己做也可以,主要是自己掌握好温度,可以参考一下BGA的技术要求,用风枪和风筒做成功的例子也是不少的。

网友:
我也在DIY,努力进行中

网友:
自制可以增加实践经验,也是好事。

网友:
自己弄的土炮事好用啊!

网友:
下面用红外发热砖加热  上面用德国BOSCH风枪吹 效果还不错

网友:
我的也在DIY中,希望完成后,都发个图片来,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2009-11-11):
我看我的大工就是一个风筒边上加出的

网友:
改天我也DIY一个,给兄弟们看看。

网友:
如果有时间,而且不怕失败。自己做挺有意思的。呵呵。我的刚做完。。就是成本高了点。。。

网友:
我也想 做 一个,想跟个师傅 学习 知道一下,很多地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