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充电电路问题

楼主(2009-10-10):
大家好,问一下,笔记本的充电电路是通过哪个信号告诉EC充电完成的,??????? 一般图纸,用哪个信号表示,,???

可否举例说明,比如广达的板

网友:
高深的问题期待高手来解答,占个位置跟着学习.

网友:
我不是高手.个人认为是通过SM 总线告诉EC的.

网友:
在任何的一个笔记本充电电路中,都大同小异的,首行是电池里有电量取样电路,把取样后的电压值进行量化,最后变换成数据脉冲信号,当然要在有时钟的支持下了,一般在电池上的是BAT_SMBCLK,BAT_SMBDAT到EC的,还一个个是复位信号。还一个是给电池供电的。

网友:
电池接口通过I2C总线告诉给EC传递各种信息参数包括厂家 型号了电池电量等等 当EC检测到电池电量不足的时候该发出是否该充电了,充电完成了等信息。
一旦确定了就要给相关芯片开启。

I2C总线根据不同机型有不同的名称  IBM的XP_CLK 和XP_DATA

网友:
继续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
I2C 是什么总线呢?是依附在什么模块下面的?

网友:
假设电池没有一点电 那么电池的smbus芯片怎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