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E290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10-10):
客户拿一台这本本来。说不开机,也不加电。
用万用电源看了下电流,待一0.01A
按开关不触发。开单留机。

客户走后折开打算检测下,把C壳折开后就又加电试了下,能触发了。高兴以为捡到便宜咯。

又装机,再开。靠又那鸟样咯。
再折。测3M5M都有,其它待机电压都正常。
再加电,不触发,放了一会,再来试,又好了。这下郁闷咯。这不稳定的故障最头痛的了。

像这种开机问题第一就是I/O咯。换之。能好几次。过一会,又是那样,后来压着开机,又可以。

郁闷了。加焊了南桥,再试。开机正常了,又以为最后解决咯。

过几分钟又开不起来。

到这真是一点头绪都没咯。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点经验和思路。贡献一下。

网友:
不开机时候各电路待机正常吗

网友:
E290和E200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不开机时,IO在按下开关是由动作吗?

网友:
待机电压都正常,按开关也有跳变

网友:
换南桥看看啊,或是重新种植锡球

网友:
我觉得应该查查RTC电路。愚见而已

网友:
我觉得哪里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09-11-10):
不知道你没查看休眠键,我遇到一个是这种现象(休眠键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