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P的CQ40本本的显卡驱动

楼主(2009-10-10):
HP的CQ40本本装XP系统,就是NV的G98显卡。从网上下了N多个都不行。

网友:
复制不了连接..直接上图 我去睡觉了,你慢慢找.

网友:
这个装XP要把BIOS降级的

网友:
CQ40有很多型号,有些型号需要改BYOS,有些不用。还有几个特殊的型号必需安装HP的OEM-XP

网友:
CQ有很多型号的 请你告知具体型号.
引用 网友A:

就是CQ40后面没有后缀.

网友A:
就是CQ40后面没有后缀.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你在笔记本底部拍个照片上来...我帮你看.

网友:
CQ40装论坛上的windows7系统驱动全认

网友:
是CQ40-514TX

网友:
是CQ40-514TX
引用 网友B:

呵呵  有 昨天刚给我朋友装过..你的笔记本还要装IDT声卡补丁的..不然重启会没声音,打了补丁就有了,但是右下角没有图标的
显卡驱动:ftp://ftp.hp.com/pub/softpaq/sp39501-40000/sp39715.exe

网友:
版主,你给的那网站我下了驱动,装了就这样

网友:
版主,你给的那网站我下了驱动,装了就这样
引用 网友B:

把先前装的驱动删除 你再试下 右键更新驱动.把下载下来的驱动解压.更新下.      如果不行你也可以去下个公版的显卡驱动. 装WIN7也行 这个机子跑XP问题多.

网友:
版主,声音我搞定了,论坛里有终极解决办法,是改BIOS,我装了,完成后自己重启了,黑了一会,吓死我了,万一BIOS写坏了就麻烦了。我现在就需要显卡驱动。

网友:
同样的机子  我用电脑疯子系统 就装个声卡和IDT补丁就可以了...不行的话你去下个电脑疯子11.9吧..声卡补丁我已经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来找。。

网友:
回复 网友C: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这玩意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尊敬的惠普用户

您好!我是HP技术支持中心的工程师
下面这个驱动链接是您所需要的,请您查收。

如果您需要任何技术支持,可以通过下面HP技术论坛寻求帮助

HP笔记本论坛: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f&Node=00090001

笔记本用户XP驱动自助分享区: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f&Node=00310001

--------------------------------------------------------------------------------

注意事项:
HP官方支持原机标配的操作系统,对于客户自行安装的WIN XP操作系统,此列表中的驱动并非官方提供,纯系工程师个人总结,仅供用户测试使用。

1-请不要使用下载工具下载驱动,建议使用“目标另存为”的方式下载,如果您一定要使用下载软件来下载,请您使用单线程下载。
2-请按照工程师提供的列表顺序安装驱动程序。
3-如果不能正常安装,请暂时关闭一些正在运行的软件或者程序,如防火墙或杀毒软件。也可以进入安全模式安装。
4-设备管理中常见的未知设备一般为快捷键、调制解调器、读卡器驱动等,如果出现未知设备,请首先尝试安装其驱动。
5-请确认您的系统版本和驱动程序版本相符合

--------------------------------------------------------------------------------

链接地址

·         芯片组:
http://h30445.www3.hp.com/pub/softpaq/sp39001-39500/sp39316.exe

·         声卡:
声卡安装注意:请严格按照顺序安装,先安装微软通用音频架构(UAA)总线驱动,再安装声卡驱动程序
微软通用音频架构(UAA)总线驱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3501-34000/sp33867.exe
声卡:
此款机器系统会识别出两个总线上的音频设备,为保证您的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请您在查看硬件ID信息后,分别完成步骤一和步骤二,对应指定避免出现蓝屏或花屏情况。
步骤一:安装下面的驱动程序,如果无法安装,可以使用下面的手动方式安装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8501-39000/sp38558.exe
ftp://ftp.hp.com/pub/softpaq/sp41001-41500/sp41398.exe  (如声卡安装后出现杂音请尝试关闭控制面板下的IDT控制台中的节能选项,如无效则更新此驱动)

·         声卡驱动安装要点:
1、安装"声卡驱动程序"之前要首先安装"声卡UAA总线驱动程序"
2、将声卡先解压缩;
3、到设备管理器中点击[Audio Device on 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总线上的音频设备)]右键更新驱动程序;
4、在硬件更新向导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5、下一步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6、下一步在硬件类型中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
7、下一步选择[从磁盘安装]后,点击[浏览]将路径指向解压文件夹;
8、找到[_\WDM\Winxp\STHDA.inf_]驱动文件,双击-确定,打开“下一步”会出现"更新驱动程序警告"不要理会该提示,继续安装。安装完成后声卡设备正常工作。
步骤二:请鼠标左键双击另一个总线上的音频设备,选择详细信息的标签,如果看到有 VEN_10DE 字样(如果没看到请执行步骤一),请您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下载HDAudio-nvidia-hdmi.rar 先解压缩: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97-08e07d051241.rar (来源于HP技术论坛,网友总结)
2、到设备管理器中点击[Audio Device on 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总线上的音频设备)]右键更新驱动程序;
3、在硬件更新向导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4、下一步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5、下一步在硬件类型中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
6、下一步选择[从磁盘安装]后,点击[浏览]将路径指向解压文件夹;
7、找到[ nvhda.inf ]驱动文件,双击-确定,打开“下一步”会出现"更新驱动程序警告"不要理会该提示,继续安装。安装完成后声卡设备正常工作。
附SP3版本系统声卡安装:
如果系统为SP3版本,在设备管理器下无法找到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则需要在“系统设备”下卸载“Microsoft 用于High Definition Audio 的UAA..”然后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发现新硬件后分别点击取消,多出两个属性中位置为“65535”的未知设备,再次卸载这两个未知设备,重新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则可以发现两个声卡设备。然后按照上面步骤二,根据硬件ID分别指定安装声卡和HDMI驱动。如果安装后重启,声卡消失,则需要下载IDT声卡补丁安装: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7d-8f9f50194027.rar (来源于HP技术论坛,网友总结)
显卡:
ftp://file6.mydrivers.com/displa ... _19015Beta_xp32.zip    (来源于第三方网站,网友总结)
ftp://file8.mydrivers.com/display/nvidia_dox_18246_xp32.zip(来源于第三方网站,网友总结)
http://cn.download.nvidia.com/Wi ... inxp_32bit_beta.exe(需要手动指定安装Display文件夹-NVLT.inf)(来源于第三方网站,网友总结)
快捷键:
http://h30445.www3.hp.com/pub/softpaq/sp41501-42000/sp41829.exe
MODEM: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9501-40000/sp39689.exe
触摸版:
ftp://ftp.compaq.com/pub/softpaq/sp25501-26000/sp25796.exe
网卡:
ftp://file6.mydrivers.com/net/realtek_rtl8100e_702_xp.zip (来源于第三方网站,网友总结)
无线网卡:
Broadcom无线网卡: http://h30445.www3.hp.com/pub/softpaq/sp43501-44000/sp43742.exe
Intel无线网卡:ftp://ftp.hp.com/pub/softpaq/sp40001-40500/sp40120.exe
读卡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40001-40500/sp40221.exe
蓝牙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2501-33000/sp32883.exe

·         摄像头(机器如果没有内置摄像头,不需要安装此驱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40001-40500/sp40094.exe

·         ENE CIR Receiver驱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9501-40000/sp39677.exe

·         SATA:用于安装XP系统,需要在安装系统前使用外接USB软驱加载。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d4-81888b825b9e.rar (来源于HP技术论坛,网友总结)

·         如果所有驱动安装后还有多个未知设备(微软ACPI)请搜索安DirectApplicationLaunchButton中的驱动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b2-ae6e0f6b32e7.rar(来源于HP技术论坛,网友总结)
1.将驱动先解压缩;
2.到设备管理器中右键点击[未知设备]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3.在硬件更新向导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4.下一步选择[在这些位置上搜索最佳驱动程序],把[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前面的勾打上,位置指定到DirectApplicationLaunchButton的解压文件夹,下一步搜索安装即可;
5.如果搜索安装不上请确认是否已经安装过快捷键驱动。

·         以上驱动来源于HP技术论坛,网友总结可通过以下链接浏览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6-8966-9a10599e6573

搞好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