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插USB鼠标键盘可以,插U盘死机

楼主(2009-10-11):
如题,这块板我晕死了,插USB的鼠标键盘都正常用,但是差u盘就死机,,确定不是系统问题,因为在BIOS也会,供电阻值正常

网友:
USB数据脚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插上U盘后测一下电压看看吧

网友:
有个000对地 贴片电阻
检测 电压 是否有5.2V!

网友:
换个U盘试试,其它接口也一样吗

网友:
这个U盘在其他电脑正常不?

网友:
南桥挂了
换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进系统正常,插U盘就死机。我试了两次都是一样。U盘是好的,是接口的问题吗?一般哪里容易坏?

网友:
USB接口电压不够用的!

网友:
USB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