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3000和dv2000的新版显卡

楼主(2009-10-11):
据说现在V3000的G6150芯片有09年升级版的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同行试用过。小弟今天刚买一个上机测试了,温度还是和以前一样高 。但是具体使用寿命还有待测试。。。还有GO7200  7300据说可以有什么110M的显卡可以直接代换。。。。。希望之情的朋友出来讨论下。。。。

网友:
温度不可能会降下来,但是新批号显卡能扛得住高温。7200 7300 7400 110M互相通用

网友:
请教无边版主任何看买到的新显卡是09板的?

网友:
G6150手上已经拿到了09年的,不过是一月份的。
110M拿到了09年最新的!部分生产周期是09年7月的!
G86貌似只找到08年的!
G6100只有07年的!
具体效果未知,已经做了一些,温度感觉上差不多,全部改了铜片散热(铜片+双面进口相变导热材料),温度一定程度的得到了控制!
如DELL D620之类显卡有热管的,通过控制风扇速度可以把G86温度控制在50度以内,
至于那些北桥或显卡没有热管的,任凭你怎么改造散热那就是那个鸟样子了!

网友:
6150我也换过09版的,是HP V3000的机子,加了铜垫 刷了BIOS,还算蛮稳定

网友:
还有就是,09年的芯片特别贵,72的显卡09年的也要180一片,但不知道是不是改进了。担心被埋芯片的给忽悠了。08年的听说也是改进过的,具卖芯片的说,他们量大拿货的客户,不分07,08,09年,都一个价拿,只是先来先得都愿意拿年份晚的。到底改进工艺了没有,NV官方有没有说明?

网友:
我今天顶了一片G86-630-A2买芯片的说是新板的。要170卖来上2000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一块芯片就这么贵?我做的电脑城同行拿过来的本子居多,以后该怎么报价。郁闷~~!!!

网友:
这芯片是很贵啊,我这近手里又来了两个DV2000的机器我给客户报德400,我不想换芯片想加焊了然后把芯片跟散热片之间加铜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芯片贵了,大家都报高价,不然不修,客户问多几家,还不是一样要修?以前猪肉贵还是不一样要吃?

网友:
有没有人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真是晕啊,今天接了一台也是可是没有心片换。网上的太贵

网友:
我试过,加铜片之后温度可以降15-20度,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一直这样改装 夏天这样的机器来修的特别多 现在天气凉了 少了很多

网友:
不知道那个铜垫怎么个加法?

网友:
赶紧站位,此时不抢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