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开关总电源多次才能开机!该修那?

楼主(2009-10-11):
要开关总电源多次才能开机!该修那?

网友:
你问的问提太笼统了

网友:
维修开机电路,具体怎么修要看主板的实际情况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不好回答

网友:
难道是电源里面的管子失效了,需要预热??要不就是电容容量下降了

网友:
我想知道,開機後,電腦可以正常使用嗎?如果不能正常使用的話,要檢查電源和主板。問題沒有寫清楚。哈哈

网友:
问题很笼统,用排除法 检测出故障配件 。   在对故障配件 检测  维修  。

网友:
我觉得你的思考有一定的道理。
我怀疑是CPU供电电路的电容有问题了。
估计他那块主板的供电模块在4相以上。

网友:
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你看是不是机箱电源坏了

网友:
每次按下机箱电源,灯闪了一下就停了,后把总电关了,再按一下,如此多次电脑才能开机正常使用!!!您看是哪坏了呀??

网友:
我上次修个这样的故障.......换机箱电源就好了  先换个电源看看。。。不行在考虑其他的..

网友:
如果你按的是机箱上的开关键就看下按键有没问题,果然是点开机针脚那就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晶振32。768 。。。。

网友:
查电源和主板,应该就在这二者中

网友:
如此多次开关总电源后,电脑就自动开机了,机箱开关没故障!

网友:
换换晶振试试,最好连谐振电容一起换

网友:
把板子拿下来,直接戳触发端不就知道开关是不是有问题了。如果还是一样,换个电源吧。再不行像17楼说的。。

网友:
1、机箱开关按钮接触不良2、POWER ON跳线帽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