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的本子型号忘记了挺老的开机需要外切

楼主(2009-10-11):
如题每次开机需要外切就能正常显示。无奈中啊 怎么解决啊 客户老崔 有同样经历的兄弟帮下谢谢

网友:
进BIOS设置看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哦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啊?

网友:
检查下休眠键,要是没问题就换灯管

网友:
哥哥 我屏都是新的。休眠键没问题

网友:
真的晕到,我今天也碰到一台跟你的问题一样的机子,也是富士通的,屏灯管,高压条都是正常,可就是没信号上去,

网友:
呵呵,俺过来瞧瞧热闹(⊙o⊙)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