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线短路导致重启几次才能找到硬盘

楼主(2009-10-11):
客户送一七喜电脑,客户反映说要装系统,说完后客户有事离开。
     接机后,心猜可能是中毒太深,硬盘重装系统不行吧,这事简单。开机,开不了,测待机有3.3V,看看客户机箱较旧,可能是按键不行了吧,拨掉开机线,用镊子直接开机,OK。
     一通E文过后,提示说没有系统,可能是客户装机后没成功吧,造成无系统吧,重启后,进入CMOS 一看,正常。想用U盘安装系统,一通设置后,重启。进入了windows PE.准备安装windows XP ,可没想到没找到硬盘。可能没紧或数据线有问题吧。换线缆,重新插紧。开机还是没能找到。准备关机检查,一按按到了RES键,过了一会儿,回来一看,机器进了PE系统,看看吧,哟,有硬盘了。格式化各分区,安装系统,系统提示重启,点击是。重启后,进入CMOS设硬盘为第一启动设备。可没有找到硬盘。这次头大了。为什么?这板子有问题,或HD有问题了。测IDE各数据PIN,发现正常,初始化1PIN有初始化信号。正常,为什么,HD有问题了,换一正常硬盘后,没能找到。还是主板问题,可能南桥问题大了。
    客户来了后,说该机要重启好几次后,才能进入系统,南桥不良吧,心想。拆机吧,往后一看,该主板有USB口的延长线口,里面用弹簧片与延长线想接的,可客户没有延长线,往里一看,该板的数据正与GND相碰,地线弹簧片也与GND相碰,到这知道了,客户没有USB延长线,把U盘之类的东西插入这儿,致使南桥数据信号不正常。用镊子拔正后,再开机,正常装机。关机再开机,如此反复几次,全都正常。客户抱走机器。
   回想起来这事,想到了,应先观察各接口的重要性,写此文以提醒同行各兄弟。

网友:
建议下次最好是换一个,万一回去有插坏了那不是白忙!钱可以收多点,质量也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