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x奇怪问题。

楼主(2009-10-11):
有3块K8V-X的主板,都是一样怪问题,设置CMOS的时间和屏蔽软驱 再保存重启后就点不亮。跑的码也乱,放电后就又能亮,如果不设置是可以进系统的,再系统里设置时间重启也点不亮,BIOS刷过不行、有遇到解决过的兄弟帮下忙啊
点不亮

网友:
检查下COMS电路,更换下晶振!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
有2块第2天又好了 ,还有一块点亮就卡死,跟以前情况又不一样了 ,郁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