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内存重启

楼主(2009-10-11):
杂牌845主板诊断卡显示C1-A7-OC-O1-O2-O6就重启,反复这样,本来没复位的,换了IO就有了,IO是W83627HF-AW,但就这样重启,内存电压正常,后来又换了两个IO都一样,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时钟坏了吧 看有没有时钟信号

网友:
内存槽WD40清洁下,不行试图刷个BIOS

网友:
我也是菜鸟 想问下 刷BIOS 一定要买个编程器吗?

网友:
内存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先换根内存条试试,我碰到几块技嘉的都是跑内存后就掉电,结果换了根联想的内存条试机就可以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