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 开机问题?

楼主(2009-10-11):
一台ASUS A6000的机器  按下开关  电源指示灯亮3  4 秒钟  就自己掉电了    客户说是装一个驱动的时候  装的开不了机了,反复开机 都是这样的问题,后来开机无意中碰到了键盘,就能正常开机了,每一次开机只要随便按一下键盘 任意键   都可以开机   使用正常,就是不能重启 ,关机可以正常关机,重启的话  就又不开机了 ,请教一下 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个I/O看看吧。可能I/O里的程序被冲掉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ASUS A6000的机子,也是按下开关  电源指示灯亮3  4 秒钟  就自己掉电。冷机的时候能开机,开机后不管使用多久时间都很正常,但一重启就不能开机了,要等机子冷了才能正常开机,后来是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也见过,原来是不开机,后来换了个南桥,也是按一下键盘才能开机,测了好久,没则了
就叫客户将就用一下,直到现在还没答案呢。望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EC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