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4P800-X开机不跑码,自动断电

楼主(2009-10-11):
手头一块华硕P4P800-X的主板,开机不跑码过几秒就断电,复位不工作 查ATX PG信号开路 阻值无穷大,查半天没招了  各位大侠指点下!不胜感激!有图纸更好

网友:
如果这个板的VRM电路芯片是ADP31XX直接更换此芯片就能解决

网友:
不是这个型号,是HIP6302 ,PG信号阻值无穷大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先看一下主板有没有修过,换过场效应管没有?把换过的吹下来重新焊好就好了!

网友:
没换过,这个不是一回事吧,ATX PG信号打阻值无穷大

网友:
这是此型号主板的通病,换两个场管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