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不开机维修一列

楼主(2009-10-11):
机器 HP 520
故障 开机 掉电
客户描述: 开机风扇能转 一会就会自动关机

拆机检测  电流跑到0.25左右 一会就掉

查个电压 发先CPU供电 和CPU 变上的一个小电感{北桥供电的吧} 没有电压   这时心想好办了 不就是CPU没有供电吗? 把8770加焊了下, 不行!
到废板上找了个8770换上 结果还是一样 !
在就到基地里找了个图纸研究  发现8770的供电多有   38脚SHDN却没有出来   追查这SHDN信号 一只追到SMSC的78脚  也没有出来  这事就郁闷了
把机器放在一边 吃饭去了  回来继续研究  却发现SMSC的78脚SHDN信号也是进的 那就不是SMSC本身的问题   心想这个SHDN信号是不是其他电压多有的情况下才产生呢  所以就把目标改为先修那小电干上的电压
先加焊控制芯片U12在说 还是不行查U12的供电发现只有0.3V{正常应该几V不知道}怀疑不对 就看图一个一个的查 最后找到一个三及管进3V出0.5V应该不对
所以就把他换了 换了之后电流跑到0.16掉电  查电压发现北桥供电已经有了 而CPU的还没出来 在查SHDN信号发现也有了 难道是我换上的8770不好  把他原来的8770换上  电流就上来了 装机后一切正常

网友:
原来就是一个三极管坏了,虽然是小东西,但要查起来还是挺麻烦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朋友你的哪个三极管在哪附近  是Q多少哪个三极管

网友:
那个管子代号好像是U32

网友:
那个三极管是在什么线路上的,LZ描述一下吧,不然谁知道那是个干什么的三极管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U12我在图纸上看的怎么是网卡芯片,如果你说的他是PWR_GD信号的控制芯片那么他应该是U22才对,cpu边上的那两个小电感是PL9, PL10,这两个电感的控制芯片是PU12,PL9, PL10没有电压我看应该是PU12的两个开启信号EN1 EN2没有得到,而这两个信号控制信号就是SLP_S3#,而这个信号是有南桥发出经过Q24转换成SLP_S3,这样PWR_GD就不会通过Q29给拉低的
楼主的故障真正的原因我想是Q24的问题把SLP_S3#给拉低了,从而让SLP_S3就为高电平使Q29导通而拉低了PWR_GD,这样就没有CPU的供电产生了

希望楼主以后能写清楚点,不要给观看者一个误区,这样就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哦

网友:
这是今天回顾写的  板子的图片没拍 芯片代号也不怎么清楚了   谢LS 的补充

网友:
我所说的是CPU最进的那小电感没电压   而另外一个有电压  但具体是什么代号忘记了

网友:
好东东.......可惜没实物对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