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贝贝师傅你是如何检测内存的SPD的

楼主(2009-10-11):
1,SIS和VIA的主板,BIOS检测内存条时,基本上不参照SPD的内容,而是直接从物理层面检测内存条的颗粒,如果被测内存上有颗粒损坏,则将这个颗粒所在的BANK整体屏蔽掉,所以基本上不适合检测内存条。

  2,INTER845、848、865系列的主板,虽然能够检测到坏内存,但是必须是颗粒的内核没有损坏,只是数据位损坏的前提下才能引导系统。内存损坏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其它的损坏情况:诸如颗粒的内核损坏、地址线故障等,这些板子都是无法进入系统的,所以它们不适合检测内存条。

  3,INTER865GV主板,只要是第一个引导用的内存条是完好的,第二个内存条不论如何损坏,它都能够顺利地引导系统,进入到检测软件的界面。这种主板对被测内存条容量、数据位宽的检测、地址深度的检测,完完全全地依据SPD的内容。只要SPD正确,它就能够检测内存条。为什么这种主板才能够检测坏内存呢?关键在于它的北桥。因为集成了高性能显卡的缘故,第二个内存插槽的选址方式不是通常的BANK1,而是BANK2,并且不做关键性故障停机处理。所以成全了内存检测。用这种主板检测内存,不要使用板载显卡,而要另配AGP显卡,以免因为故障的内存无法提供显存而无法显示。

以上是你的贴子,你上面提到的,inter865GV的主板,只要SPD正确,它就能免检测内存条。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他检测不到的那么就有可能是SPD损坏或SPD信息文件丢失。是这样的吧,你的第一条里面提到了,SIS和VIA的主板不参照SPD,只要颗粒正常就能检测到内存,如果在SIS或VIA的主板上能够正常启动,在865GV上不行那么就表明SPD有问题。如果都不行,那是不是表明SPD或颗粒都有问题啦。希望贝贝师傅指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一条DDR1内存不是地址降位条的话,你的理解基本正确。我的方法不适合初学者,它涉及到热插拨。

网友:
你的意思是刷SPD吗?我刷过,只是对于那个刷写,我听到你说过,对北桥的使用受命有影响,所以不敢用,想自制一个编程器,但就是找不到详细的DDR1制作资料

还有一点你得帮我解释一下,那就是如果在intel865GV上当主条不能启动,表明SPD坏了,如果把他当重条可以启动吗?
看你上面说的那句话的意思像是不行.       "这种主板对被测内存条容量、数据位宽的检测、地址深度的检测,完完全全地依据SPD的内容。只要SPD正确,它就能够检测内存条。"

但你又有一个贴子中提到说是如果放在intel主板上检测不亮,然后进行颗粒检测,检测完后再放V/A或sis的板子上测试,你这里所说的是放在865GV上检测颗粒吗?

如果是的,我想也许是intel单插坏条不能启动吧。当重条可以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