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USB口不能用!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10-11):
一台HP 520的机子,客户拿来说是USB口不能用,我拿来接U盘有灯亮,以为是南桥挂了(按以往的经验),报价后客户同意修了,拆机量USB口数据线的阻值都是500多,应该是正常,供电也正常,用示波器量接入U盘瞬间数据线,是有波形跳变的,看了一下图纸USB数据线都是直接进南桥的,所以直接换了一个南桥,也是一样的故障!求解~!
PS:系统换过了,不过想进COMS去看一下有没有设置的,这个竟然有密码进不去~!客户说不懂密码,想解密码,但不懂解,大家顺便帮看一下HP 520的COMS里有没有设置USB的选项或说一下这款机的解密!

网友:
供电正常吗?还有USB的48M有不?

网友:
USB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bios有密码可以清COMS电池呀  然后在进bios设置你下USB!(清完COMS bios默认的USB应该就是开了)

网友:
有软件可解这个密码的。

网友:
我到底在这个帖子留过爪米?忘了诶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好帖,我凌晨再帮楼主顶一次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骗人的吧 如果是真的那太和谐了

网友(2009-11-24):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的,最后没有修好

网友:
还是先搞个BIOS程序刷了先吧

网友:
接地是不是正常,排容有没问题

网友:
應該是48M時鐘有問題。拿示波器量量看看?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桥也换了看看USB的时钟电路吧

网友:
USB_48M看看是否PCB OPE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