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广域网上怎样共享主机数据。

楼主(2009-10-11):
单位以前是局域网,一台主机做服务器,几台分机,每天工作都是访问主机修改主机数据,由于业务的扩大,想在上海和深圳各加两台分机,局域网肯定实现不了,想通过互联网能实现吗?用花生壳的远程控制试了,只能是一台电脑远程控制另一台电脑,实现不了几台电脑同时控制一台主机。我想如果做一网站,把主机内容放在网站上能不能实现这样的要求啊。另外还有什么搭建方法请朋友们帮我出出主意,在此先谢了。

网友:
外网的话可以通过VPN

网友:
用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VPN,人家网通收费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估计要用VPN了  ,不过你是访问服务器上面的软件,还是一些数据呀

网友:
就是SQL serven软件,每天的数据量挺大的.

网友:
server-U 这个软件,具体怎么使用网上有教程,实在不会用,找我

网友:
SqlServer数据同步解决方案:北京宽带路由+免费花生壳,映射SQL端口;上海和深圳各加两台分机,装上SQL,配置与北京的服务同步数据(在大陆的N多台湾和香港厂,都是这样同步到香港和台湾,最安全最简单)。具体操作在microsoft.com搜一下。

网友:
SqlServer数据同步解决方案:北京宽带路由+免费花生壳,映射SQL端口;上海和深圳各加两台分机,装上SQL,配置与北京的服务同步数据(在大陆的N多台湾和香港厂,都是这样同步到香港和台湾,最安全最简单)。具体操作在 ...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具体方案发上来!!

网友:
三层系统

网友:
外网的话可以通过VPN。

我们公司现在就是在用这个,不过技术只有我们主管自己会了,哈,我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