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主板,开机键盘三灯狂闪,诊断卡跑D1

楼主(2009-10-11):
一块ECS 945P-A VER:2.0A主板,客人拿来的时候,触发开机针脚,主板无反映(不加载电,风扇动都不动一下),后发现在BIOS旁有一片 4609 BD551K 八脚IC上有一突点,证明烧坏,找不到相同IC,就随便在一片废旧的主板上北桥附近取了一片八脚IC,换上后,能触发开机,并有显示,以为大功告成!
可是插上鼠标键盘,准备整机测试,发现触发可以,诊断卡跑D1,内存报警,触发RESET三次,开机能显示,但键盘三灯狂闪,鼠标(光电的)无电,换USB接口的鼠标键盘也是相同情况(无电).另发现北桥旁的电源芯片 ICS CA431277有点烫,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ICS CA431277 是时钟吧   应该是有温度的! 只要不是很烫 就没问题

网友:
先更换I/O看看行不!

网友:
1:确认你更换的那个八脚很原来的一样  4690可能是一个场效应管
2:查查PS2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