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1):
变压器上,标注-12V输出3V  13V输出4V,80V输出51V,50V输出48V,6.3V输出0V,请教下思路~另:三星743DF

现象 :显示器黑屏~

网友:
80V输出51V,50V输出48V(明显偏低哦,把负载脱开,看看电压的情况)

网友:
负载短路!

网友:
后来才发现,从变压器出来,经过一个二极管,电压就从50变到80V了,怎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