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SDX 内存供电1.24V.

楼主(2009-10-11):
手上一块ASUS P4SDX 的板子 不跑马 RST灯常亮 检查供电 发现内存供电为1.24V (DDR内存) 核心供电0.6V左右...
仔细观察发现: ATX12V→B22徘阻→三极管→Q45(内存供电管) G极12V D极 1.24V S极 3.3V →Q45 D极连Q50 D极 →Q50 G极10V  D极 1.24V S极 1.23V 经过电容接地.    我是新手,不是很了解.  管子是APM2054N GF25W

网友:
Q45(内存供电管) G极12V D极 1.24V S极 3.3V

Q45不正常,更换一下吧

网友:
内存供电先修出来 先换Q45吧

网友:
呵呵 越来越喜欢找电路了..呵呵 饼哥也说是管子  那用什么可以换呢..

网友:
20XX的管子  ASUS板子上多的是哦

网友:
我换了一个60N03 出来3.3V 触发跑C1上假负载 2.5V出来了..谢谢超版跟凤城

网友:
Q45(内存供电管) G极12V D极 1.24V S极 3.3V

Q45不正常,更换一下吧
引用 网友A:

好像g级电压达到10v以上,d级和s级就处于导通状态,电压应该是一样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