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R3测试结果是哪个颗粒坏了?

楼主(2009-10-11):
有一块华硕PCI-E的显卡,测试是MDAO    28这个数据位坏了,对照图片上是哪个颗粒,谢谢

网友:
查U3的数据脚到GPU间的线  很有可能是GPU  以测试为准

网友:
xuexixia

新诚达 -10

网友:
你好,版主,我打了一下U3颗粒和GPU之间的对地阻值都正常,也加焊了U3的颗粒和排组,接下来该怎么修

网友:
如果是64位的就测U2,以上测U3是我看错了,在这里表示赚意

网友:
没关系的版主,谢谢你的指点,我在测一下

网友:
此卡已经修复了,在版主的指点下,测了U2的排组,发现有一个阻值不对,把这个排阻取下来,最颗粒这边是正常的,又测了一下GPU这边发现阻值明显偏大,加焊了GPU后故障解决了,在此谢谢版主,还有我在这个原来的主题上,加此卡已修复怎么加不上去啊,只好在这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