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南北桥的工具

楼主(2009-10-11):
在维修过程中老遇到一些南北桥虚焊,CPU座虚焊(用手按住就跑码),热风枪,热风筒我有了,想买一个做南北桥BGA的工具,(有人说叫锡炉,有人说叫预热台)我的量不是很大,哪位兄弟有好介绍啊,

网友:
锡炉和预热台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南桥的话风筒就可以搞定了,北桥的话没返修台的话,最好配个预热台,这样板子就不太会变形,反正不管怎么做,只要掌握好主板不变形,能够把芯片做好就可以了,工具的话有条件就搞个返修台

网友:
有预热台才不容易吹坏南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