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P15L4显示OSD菜单正常,可是显示主机内容花屏

楼主(2009-10-11):
LXH-P15L4显示OSD菜单正常,可是显示主机内容花屏,如下图:

网友:
屏线没接好,或者屏坏了,这个屏是RSDS的

网友:
应当是驱动板的故障,因为菜单是正常的 好果屏线没有接好 那这个菜单也不会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重写了24C16的数据后正常了。

网友:
学习了···有道理

网友:
请教24C16你如何写的,你有厂家的程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你的说法。。。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