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533 478针主板 不过内存跑C1

楼主(2009-10-11):
磐英533 478针主板  不过内存跑C1     内存供电2.5V  内存时钟正常  地址线都正常  BIOS更换过  请各位指教。。。。。。。。。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I/O也换过,。。。。。。。。。。

网友:
碰到过CPU工作不正常跑C1的

网友:
压CPU座试试,还有就是BIOS可能大点

网友:
SPD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看看内存槽的上拉排阻有没有损坏或者虚焊的,尤其是个别虚焊导致没有电压。

网友:
补充几点:(确保内存没问题)
一:CPU座或北桥空焊。
二:CPU工作不正常
三:检测卡换个槽

网友:
跑C1啊,那要考虑下南桥咯!

网友:
91 92对地值和电压都正常?

网友:
换条内存看看~~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
要不你划下内存插槽和内存上的金手指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桥的问题较多

网友:
安个小喇叭看下报警吗,可能没过CPU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