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主板开机报CPU温度过高

楼主(2009-10-11):
华硕M2V主板开机自检时就报OVER TEMPRUTER!,按F1可以进系统。
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可以不理它啊。。在BIOS里可以把那个F1关掉。

网友:
这块主板已经修好。8712的88脚连到一个电阻上,正巧这个电阻明显被搞掉了,我就补了一个103电阻上,就OK了。

网友:
上次我也有块这样问题的板.加焊io后.io损坏,维修无果

网友(2010-01-26):
开机按F1的问题 还就是华硕和Intel的板子多
别的还没多少
最多 开不了机